这个MOS管,可以控制24v电源吗?芯片手册上写最高电压VDS 20V

楼主(2022-04-07):
芯片手册上写最高电压VDS 20V

网友:
一般是VGS 吧,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Vds:导通后的耐受电压;
Vgs:启动电压;
图中的Nmos管可以使用,需要考虑的是导通时间和散热效果(建议使用AO3400系列)

网友:
手册说是20V,你非要接入24V,不知道你是如何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