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 R2012a中的figure界面背景颜色

楼主(2022-04-07):
大家好,我原来用的matlab是2009版本的,最近换成R2012a了,figure中的背景颜色变成了灰色,如何调整成白色呢,最好一直是白色的,而不是每次都要设置啊

网友:
set(0,'defaultfigurecolor',[1 1 1])
你可以把这个语句放在一个叫startup.m的文件里,并保证matlab运行时能找到这个文件
或者放在matlabrc.m中

网友:
which startup
可以看到startup的位置,如果该文件不存在,你可以自己新建,只要在matlab的搜索路径就行
总之,执行edit startup就行

执行
open matlabrc

edit matlabrc
可以直接打开matlabrc.m

网友:
figure界面黑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