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关于mos管的选型

楼主(2022-04-07):
    如图,想请教一下下如何确定mos的选型,目的是驱动中间位置M(实际应用为5V电磁阀门)
想了解一下如何根据mos的参数来选型

网友:
    就看你VCC电压和电机电流。一般都按2倍去选,比如VCC是5V,那你选10V以上耐压的管子,通用就选20V的,还有就是电机持续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可以测出来,然后选MOS就按2倍以上电流能力的

网友:
    简单来搞就是负载电压、电流值的1.7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