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位移载荷是什么?

楼主(2022-04-07):
    ansys中位移载荷是什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施加位移载荷?

网友:
    就是边界条件,比方说有的物体可以沿X方向自由活动,却不能在Y方向运动,就要约束其在Y方向的自由度,这就叫位移荷载,一般只要有自由度约束的物体都要施加位移荷载的。除非他完全不受限制自由移动。

网友:
    位移载荷就是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