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中的影线和鼠线是什么线啊

楼主(2022-04-07):
pads layout 中的影线和鼠线是什么线啊

网友:
鼠线又叫飞线,指两点间表示连接关系的线。如你在原理图上设定的两个焊盘之间有连接关系,那么导入LAYOUT后就会在两个焊盘间生成一根鼠线以指导你布线。

网友:
影线是指代替表示一个区域的线段,就好像你在徒手作图画一个实心区域时不一定会把它完全涂黑,也可以在里面等间隔画满与某一边平行的线段一样。举个LAYOUT里的例子,覆铜区和禁部区都是一个实心区域,而你看到的只是一堆纵横交错等间隔中间有空隙的类似于座标栅格的线,那就是影线。

网友:
  影线是指代替表示一个区域的线段。鼠线又叫飞线,指两点间表示连接关系的线。
  [扩展]
ADS Layout(PowerPCB) 是复杂的、高速印制电路板的最终选择的设计环境。它是一个强有力的基于形状化(shape-ased)、规则驱动(rules-driven)的布局布线设计解决方案,它采用自动和交互式的布线方法,采用先进的目标连接与嵌入(OLE)自动化功能,有机地集成了前后端的设计工具,包括最终的测试、准备和生产制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