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usb差分线旁的过孔到底是加好一些,还是不加好一些?

楼主(2022-04-07):
    比如图中紫色部分,如果要加,过孔间距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就是USB2.0的普通差分走线!

网友:
    在訊號旁邊加Gnd Via可以讓回流訊號穩定,USB本身速度沒有到很快,不會像RF訊號打得那麼緊密,如果電路板本身沒有過多的訊號或內層的Power,打Gnd Via也是不無小補,至於間距只要內層Power沒有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