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各部分的说明

楼主(2022-04-07):
电流探头的工作原理表明,当共模电流远小于差模电流时,用正负双线测量共模电流有一定的误差,在测量大电流旁边的小电流导体时也有一定的误差,因此有必要改进电流探头的设计,提高测量精度,以发挥并联测量的作用。电流探头的应用十分广泛,其基本原理是流经导线的电流会在周围产生磁场,电流探头把磁场转化成相应的电压信号,通过和示波器配合,观察对应的电流波形。广泛应用于开关电源、马达驱动器、电子整流计、LED照明、新能源等领域。
电流探头各部分说明:
1、开关控制杆
控制传感器头开关的操纵杆,传感器头的打开必须通过此操纵杆进行控制。关闭锁紧后,“UNLOCK”标志消失。
2、传感器头
插入被测导体,检测电流的部分,由模型、磁芯、霍尔原件构成的仪器组装而成的零件。周围温度的急剧变化,外部压力冲击等,有可能导致其受到损伤,因此,操作时必须十分注意。
3、消磁开关(DEMAG)
电源开关,过大功率输入等原因,可能使磁体带磁。测定前必须先消磁。
4、调零刻度盘
通过调零刻度盘,可弥补由本机器带来的电压偏差和温度漂移等产生的影响。在消磁后,进行调零操作。
5、输出端子
以特定的比率输出被测定电流波形,连接波形观测器的BNC输入端子。
6、电源插头
使用本产品提供的电源(12V/1A)
7、电源指示灯
电源接通后,红色指示灯亮。
8、电源
12V/1A电源适配器,符合3C标准
电流探头测量电子在导线内运动时生成的磁场。在电流探头的量程规范内,导线周围的磁通场被转换成线性电压输出,可以在示波器或其它测量仪器上显示和分析线性电压输出。通过把导线完全绕在探头磁芯上(分芯和实芯)上,可以地测量磁通场。

网友:
    在这种仪器中,霍尔器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