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流探头和低频电流探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07):
电流探头也可以叫电流钳,是根据法拉第原理设计的用来测量导线中干扰电流信号的磁环,本质上是一个匝数为1的变压器。使用电流探头能够测量流经导线的电流大小。电流探头分为AC/DC电流探头以及AC电流探头。
前者可以测量直流以及交流电流的大小,后者只可以测量交流电流的大小。电流探头虽然没有示波器的电压探头那么常见,但是它的作用是其他探头无法代替的。它能够在不破坏导线的情况下测量流经导线的电流。当与电压探头配合使用时能够测试功率、相位等数据。这对于测试测量系统来说非常的有用。
电流探头主要分高频和低频两种,区别主要有以下这些:高频电流探头采用SMT大规模集成电路,结构坚固可靠,不易损坏,主要用于测量频率在20K以上的信号,具有高带宽、低电流的特点。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采用磁电传感器进行检测,但是相对成本高,工艺复杂。
特点包括:高带宽,能准确、快速地捕获电流波形;高精度,在电流测量范围内,精度可达1%以上,可满足大多数测试领域的需要;
可选择两个测量范围,便于小电流测量;
自动消磁调零功能,使用方便;声光过流报警功能,提醒范围切换;
电子按键设计,寿命更长的标准BNC输出接口,可与任何厂家示波器相匹配。低频电流探头采用霍尔传感器,具有自动调零功能,使用方便;
配有电源和电池低压报警指示器,过载报警声音;
可使用电池电源或外部电源使测量更加方便;
BNC输出接口准确,与示波器等设备连接方便,可利用BNC双香蕉插头连接万用表测量交直流电流。它主要用于1K以下信号的测量。具有电流范围大的特点。
使用要点:
A、电容测试时使用的导线应选用横截面面积05mm2(AWG20)以上的导线。
B、将待测电容连接上导线时要将电容移动至基板的锡面侧,此外,尽可能的将导线缩短。

网友:
高频探头在测试射频信号的时候,信号损失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