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怎样做网孔状的铜皮?

楼主(2022-04-07):
pads中怎样做网孔状的铜皮?

网友:
画好覆铜外框后,选择网络(GND),设置线宽Width(比如0.25mm),点Apply确认;

点Options按钮,取消Default勾选,输入网格栅格Hatch grid(比如0.5mm),栅格一定大于线宽,点OK开始覆网格铜。

PADS是一款制作PCB板的软件。PADS包括PADS Logic、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

PADSLayout(PowerPCB)提供了与其他PCB设计软件、CAM加工软件、机械设计软件的接口(如下图所示),方便了不同设计环境下的数据转换和传递工作。

网友:
1.画好覆铜外框后,选择网络(GND),设置线宽Width(比如0.25mm),点Apply确认;
2.点Options按钮,取消Default勾选,输入网格栅格Hatch grid(比如0.5mm),栅格一定大于线宽,点OK开始覆网格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