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net的via和shape没有连在一起怎么办?

楼主(2022-04-07):
请问同net的via和shape没有连在一起怎么办?

网友:
    看看VIA的花焊盘是否改了

网友:
    同网络的过孔进行铺铜时是默认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连在一起可以检查下过孔于铜皮的连接方式。
    按快捷键dr进入设置规则界面,看下是否选择的为不连接,如果选择的为不连接则不会有连接

网友:
    同net的via和shape没有连在一起,通常是shape的属性不对,需改成 Pour Over All Same Net  如果还不行就是孔与shape 连接方式为不连接

网友:
    VIA设置与铜皮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