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4-07):
PCB拼板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PCB在拼板时要注意留边和开槽。

网友:
在做拼版时可以很容易的将多个板子分离,避免在分离时伤害到电路板。根据你拼版的单一品种的形状来确定使用哪种方式,v-cut需要走直线,不适合尺寸不一的四种板子。

网友:
拼板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如果生产工艺比较复杂,批量较大建议单独生产,拼板还要承担废品率10%-20%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