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有线传输介质有哪些,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2-04-07):
常用的有线传输介质有哪些,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

网友:
常用的网络传输介质有: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等。

网友:
双绞线一般用于星型网的布线连接,两端安装有RJ45头、连接网卡与集线器,最大网线长度为100米,如果要加大网络的范围,在两段双绞线之间可安装中继器,最多可安装4个中继器,如安装4个中继器连5个网段,最大传输范围可达500米。

网友:
与其它传输介质比较,光纤的电磁绝缘性能好、信号衰小、频带宽、传输速度快、传输距离大。主要用于要求传输距离较长、布线条件特殊的主干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