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电源 Buck电路

楼主(2022-04-07):
    Buck电路也称为降压斩波电路,输入电压Vin小于输出电压Vo。图1为电路的原理图及工作波形。电路使用的是一个全控性器件,图中为MOSFET,也可以使用其他器件。使用mos管就需要设置关断的辅助电路,以便受脉冲波形控制。在mos管关断的时候给负载中的电感电流(Io)提供通道,设置了续流二极管D1。
    晶闸管Q1导通时,输入电源向负载供电,电感电流Io此时为输入电流,进过续流二极管D1的电压极性为上正下负,

      开关管导通时,电源经由电感-开关管形成回路,电流在电感中转化为磁能贮存;开关管关断时,电感中的磁能转化为电能在电感端左负右正,此电压叠加在电源正端,经由二极管-负载形成回路,完成升压功能。既然如此,提高转换效率就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1.尽可能降低开关管导通时回路的阻抗,使电能尽可能多的转化为磁能;
2.尽可能降低负载回路的阻抗,使磁能尽可能多的转化为电能,同时回路的损耗最低;
3.尽可能降低控制电路的消耗,因为对于转换来说,控制电路的消耗某种意义上是浪费掉的,不能转化为负载上的能量。

网友:
    发现笔误 “输入电压Vin小于输出电压Vo”, 应该是 输入电压Vin大于输出电压Vo

网友:
    Buck电路也就是压斩波电路吧!

网友(2022-05-20):
    Buck,是降压,输入大于输出,笔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