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整流后斩波驱动的1,2 这两个MOS管是分别起到什么作用的

楼主(2022-04-07):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一个220V输入后整流,再经过两个mos管脉冲调节, 再经过变压器放大的电源电路, 请问下1和2 两个MOS 分别是起到什么作用的,感觉用1的MOS管不就可以了么, 2有什么作用,,万分感谢。。。

网友:
    1和2构成推挽,可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1和2不是构成推挽,不是高工作效率,1导通对电感充电后,电感电势需要2进行放电,再有1充电,循环往复,就形成了交变电压电流,变压器输出端就能够感应电压输出,他们的交流电压输出频率就有1,2管,转换率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