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对器件高度设定规则?

楼主(2022-04-07):
如何在allegro中对器件高度设定规则?求详细讲解

网友:
如果要对高度设定规则,则需要器件封装中的Place Bound这一层有高度信息。然后在allegro单板设计时,要area中增加如下shape即可

右键添加shape到对应层面后,填入相应要求的高度信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