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版 shape 边界slide 问题

楼主(2022-04-07):
请教高手,在使用17.4版  shape edit模式下推移shape边界,总是会出现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勾选Auto join 就会出现,但这又不是想要的编辑方式。
但这种情况在16.6版就不会出现。

网友:
仔细看坐标显示的位置,这个说不好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把相应的铜修改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