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ter之十: 1/4波长阻抗变换器

楼主(2022-04-07):
Splitter之十: 1/4波长阻抗变换器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前几篇功分器文章里面都讲到1/4波长阻抗变换器,原理是啥?那得先从传输线阻抗方程讲起。

传输线阻抗方程
岛主不想讲公式,但有时候感觉深入浅出的讲课能力很有限,不得不多少讲点公式。真没办法。
如下图所示的特征阻抗为Z0的传输线,假设与负载ZL连接。
假设一个正弦信号Vi*e-jβz从z<0入射到这个由传输线和负载构成的RF系统中。当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传输线上各点的信号电压幅值为V(z),电流幅值为I(z),(z)意思是随着位置z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阻抗定义:Z0 =V(z)/ I(z)    ―――――――⑴
当信号到达负载时,此时在z = 0处产生了阻抗不连续性。为了让z = 0处负载的边界条件得到满足,传输线上必然产生一个反射信号Vr*e+jβz,这是阻抗不匹配导致的信号反射。那么结合入射信号和反射信号,传输线上任意一点的电压和电流分别为:
V(z)= Vi*e-jβz + Vr*e+jβz    ―――――――――⑵
至于e+jβz 是啥,建议再去温习一遍伟大的欧拉公式、单位圆、复平面极坐标直角坐标的转换关系,等等基础概念,就知道是啥了。
联立⑴、⑵,得到:
在z = 0处:
进一步得到:
式中的(ZL–Z0)/(ZL+Z0),就是反射系数:
那么在传输线上任意一点,电压和电流可以表示为:
那么从距离终端阻抗l = -z处看此RF系统时的等效输入阻抗Zin可表示为:
再将⑹代入⑼,得到:
化简:
上面的⑾式就是传输线的阻抗方程。

1/4波长阻抗变换器
⑾式中的βl是以角度(或弧度)表示的传输线电长度。
β = 2π/λ
如果l=λ/4,那么⑾式中tanβl是个无穷大值,将其代入⑾式,得到:
Zin = Z0 * Z0/ZL
也就是说:Z0^2 =Zin * ZL   ―――――――――  ⑿
其物理意义在于:一段1/4导波波长的传输线,如果其阻抗Z0符合⑿式——Z0等于源阻抗Zin和负载阻抗ZL的几何平均值,则这个RF系统的阻抗是匹配的。
这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几乎应用于所有的微波射频无源器件的图形设计,所以一定要掌握。
简单的仿真验证
在ADS中搭个简单电路:
Term1端的阻抗是100欧,Term2端的阻抗是50欧,中间用长度为90度@2GHz、阻抗为70.7欧传输线连接起来,传输线阻抗符合⑿式,仿真得到的S参数如下:
无论把哪端当作源端,可以看出在2GHz频点,回波损耗指标非常好,说明2GHz频点的阻抗是匹配的。
正如以前的文章中说到的:凡是与波长扯上点关系的,一定是窄带系统。
1/4导波波长、70.7欧传输线用于前面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分二等功分器。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1/4波长阻抗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