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的xsection点击没有反应

楼主(2022-04-07):
现在无法更改叠层,请问是出了什么问题,setup-cross_section也一样没有反应

网友:
重装下软件试试

网友:
    软件卸载重装下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把软件卸载重装就OK了

网友:
    重启软件   重启电脑    重新破解   重新下载   一步一步试

网友:
    点了窗口没有反应或者看不见这大类问题大概率都可能是基于某种原因跑到窗口外去了。

试试点击按钮后 按alt+空格,然后按x试试。如果出来了 不要双击窗口,直接拖动就能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