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温湿度对印刷的影响问题

楼主(2022-04-07):
能详细解释一下温湿度对锡膏在印刷过程中的影响吗?比如温度超过30°C时、温度低于20°C时;湿度高于70%时、湿度低于30%时。对锡膏的印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温度会影响锡膏的活性,对里面所添加的助焊剂及相关溶剂的活性有一定的影响。温度过高会增加活性,最终影响丝印贴装及回流的效果。

网友:
    温湿度影响的是锡膏中助焊剂的活性,活性弱了,焊接效果当然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