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请问下,xpedition怎么快速切换层

楼主(2022-04-07):
求助,大佬,请问下,xpedition怎么快速切换层

网友A:
    键盘↑↓,或者显示控制中用鼠标点对应的层,1、2、3、4、5......貌似也可以(如果没设置快捷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或者显示控制中用鼠标点对应的层,1、2、3、4、5......貌似也可以(如果没设置快捷键的话)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