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3D预览 中 ,元件 显示成有高度的 方块,是怎么弄的

楼主(2022-04-07):
allegro  3D预览 中 ,元件 显示成有高度的 方块,是怎么弄的,元件 画了placebond_top 和添加了元件高度信息,,但是预览时不会显示成有高度的方块,,比如图片中 电容的方块 不对,在元件封装里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
你可以看器件手册,上面就会有器件的高度

网友:
封装首先在PACKAGE GEOMETRY里面增加Place_Bound_Top shape,shape的尺寸与封装尺寸一致。然后在设置里面增加元件的最大、最小高度:Setup→Areas→Package Height,选中Place_Bound_Top层的Shape,设置元件的高度。设置以后再更新封装查看3D图,更新的元件就会显示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