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产生的信号如果要知道是否准备、或者是否按设定的值标准输...

楼主(2022-04-07):
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产生的信号如果要知道是否准备、或者是否按设定的值标准输出,用什么仪器可以检定出来?请帮忙推荐具体的型号

网友:
信号源是用仪器里面的晶振,进行分频
如果晶振指标差,输出的波形就回偏差大
可以到专门校准的机构进行仪器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