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频电流如何检测并取出?

楼主(2022-04-08):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电路,想要将电流检测出来并进行检测,但是又不想加电阻,怕影响后面电路的一个功率。并且这个电路的频率在13.56MHZ,最大电流在8A左右。想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电流信号应该如何取出呢?

网友:
参考一些电路设计出来看看。

网友:
精度要求如何?
用mΩ级别的康铜电阻取样,也不会影响你的电路。
比如用10mΩ的电阻采样,电压Vs=0.01*8=0.08V,这个压降对你的电路影响是很小的吧。

网友:
可以采用变流器进行测量,不需要改变线路,只需要将主变串在被测量线路中就可以。

网友:
只有8A负载不算大,适当提高电压就能够满足串联表电阻压降,可以测量出电流强度,也可以采用ADDA转换测量。

网友:
    弄个类似于互感器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