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镀金和沉金?

楼主(2022-04-08):
如何鉴别镀金和沉金?

网友:
镀金工艺因为pcb含有镍,所以有磁性,鉴别是镀金或者沉金时,可以使用磁铁吸引pcb板子,有吸引力为镀金,无吸引力为沉金。

网友:
颜色也有区别,沉金为金黄色,因为镀金面子大,一般都是镀的很薄,趋向于白色,当然也有镀的很厚的,也是金黄色,此时看焊盘不易分辨,那么就用小刀刮开阻焊层,漏出金属层,因为镀金工艺是镀整个pcb板,绿油下面的金属层为金镍铜的叠层,所以看上去是金黄色,如果镀层不厚,黄里透白,但是沉金工艺的层叠方式不同,阻焊层下面为铜,为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