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SOI较RF MEMS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22-04-08):
RF SOI较RF MEMS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
RF SOI工艺可工作频率很高,Ft/Fmax满足毫米波工作频率3至5倍的要求。

网友:
RF SOI可以实现器件堆叠,从而同时提高了功率与能效比。

网友:
RF SOI工艺采用的衬底降低了寄生效应,这样制造出来的射频芯片品质因数更高、损耗更低、噪声系数更好,同时这种衬底也提高了产品的绝缘水平与线性度。

网友:
RF SOI可以集成逻辑与控制功能,这是GaAs工艺无法做到的,所以GaAs器件在应用当中需要再搭配一颗控制芯片,采用RF SOI工艺就可以把PA和控制功能集成到一颗芯片上,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又节省了宝贵的PCB面积。

网友:
后RF-SOI具备后栅偏压可调功能,利用该功能可微调毫米波射频线路以适应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