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几个FPC板,但是感觉这种板子只能用来比较简单的线路,稍微复杂点就不可以了

楼主(2022-04-08):
见过几个FPC板,但是感觉这种板子只能用来比较简单的线路,稍微复杂点就不可以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做项目用到的OLED显示屏用的FPC板,插拔件不停的拔插很容易坏

网友:
缺点: (1)一次性初始成本高 由于软性PCB是为特殊应用而设计、制造的,所以开始的电路设计、布线和照相底版所需的费用较高。除非有特殊需要应用软性PCB外,通常少量应用时,最好不采用。 (2)软性PCB的更改和修补比较困难 软性PCB一旦制成后,要更改必须从底图或编制的光绘程序开始,因此不易更改。其表面覆盖一层保护膜,修补前要去除,修补后又要复原,这是比较困难的工作。 (3)尺寸受限制 软性PCB在尚不普及的情况下,通常用间歇法工艺制造,因此受到生产设备尺寸的限制,不能做得很长,很宽。 (4)操作不当易损坏,装连人员操作不当易引起软性电路的损坏,其锡焊和返工需要经过训练的人员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