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怎么打开cadence allegro设计的的PCB文件?

楼主(2022-04-08):
altium怎么打开cadence allegro设计的的PCB文件?

网友:
    直接导入向导导入啊,选择BRD文件

网友:
    右键你的brd文件...选择打开方式为DXP...然后就到了Altium designer的界面...弹出的对话框都是傻瓜式的NEXT最后完成就能打开了。

网友:
    使用AD的导入功能。

网友:
    点击File→Import Wizard→Next→找到你的Orcad的文件格式 ,下一步下一步的点就可以了。

网友:
    cadence可以打开altium的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