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格式和阿arm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22-04-08):
rm格式和阿ARM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
不是,RM格式是一种视频压缩格式

网友:
RM格式的文件是视频播放文件,它的特点是文件小,但画质仍能保持的相对良好,适合用于在线播放。
RM格式是RealNetworks公司开发的一种流媒体视频文件格式,它主要包含RealAudio、RealVideo和RealFlash三部分。RealMedia可以根据网络数据传输的不同速率制定不同的压缩比率,从而实现低速率的Internet上进行视频文件的实时传送和播放。
既然RM格式是RealNetworks公司开发的流式视频文件格式,那么播放当然要选择RealNetworks公司开发的Realplayer播放器

网友:
两个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