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实现交流220V转直流220V,用来驱动一个电机

楼主(2022-04-08):
怎么样可以实现交流220V转直流220V,用来驱动一个电机- @" R# l0 G* o) L6 {

网友:
不是用整流桥加大电容滤波吗

网友:
    全波整流加大电容滤波

网友:
    整流滤波电路,还要看你电机类型加适当的驱动电路

网友:
    AC 220V进行全波整流变成DC 310V在进行降压成DC 220V

网友:
    用整流桥加电感就行,直流电动机有刷对纹波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