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集成51么?怎么实现?

楼主(2022-04-08):
FPGA芯片能不能直接集成51单片机
这样有什么优点?
是不是还要自己编写51单片机的源程序?

网友:
能够集成51,有51内核的HDL描述,优点当然是外设自己添加等等
51单片机的源程序还是得自己写的,FPGA是集成硬件,51的程序时软件部分

网友:
有2种方法,1把FPGA当成单片机用,自己定义好那40个引脚,写个verilog语言来用。2生成嵌入式nios,用软核来跑C模拟用。当然要自己编写程序,或者你从网上找。

网友:
能,可以找一个51单片机核,综合下载到FPGA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