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布线 PCB 环路

楼主(2022-04-08):
请问altium designer 的自动去除环路设置从哪里修改,
现在想布一个环路,布不了了

网友:
    走线的时候按TAB键,把自动去除环路勾掉

网友:
    打开一个PCB文件
    快捷键TP
弹出的preference对话框中选择pcb Editor从上往下数第六项 Interactive routing。选中后右边的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即为自动去除环路。反之则不选中。

网友:
    刚好试试,很不错了

网友:
    问题到点上了,直接百度一下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