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和虚拟机下linux网络ping的速度很慢

楼主(2022-04-08):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本来ARM板和虚拟机下linux网络ping的速度很快的,用nfs挂载一下子就成功的,现在挂载的时候老卡,ping可以ping得通,不过经常丢失信息。。。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
你虚拟机是用什么网络连接方式?桥接还是共享?
板子和xp网络是否正常?
虚拟机和xp网络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ping是网速很慢的情况,导致nfs挂载超时,请问楼主有什么解决网速慢的方案没有啊?

网友:
这个问题,E9开发板也遇到了,怎么解决啊?天嵌的售后技术服务不行啊,都不理人的,这种问题最后也不了了之,怎么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