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怎么把自己创的二极管加入到库中?

楼主(2022-04-08):
Pspice怎么把自己创的二极管加入到库中?

网友:
应该不是在画原理图里面画元件添加到库,而是应该新建一个库页面,可能类似于画原理图的页面,在库页面画你想要的二极管。你看看文件-->新建-->xx Library。。。。。。看看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
在原理图里面,直接调用一个类似的二极管,点击右键,记得好像有个什么edit simulation properties,中间位置,就会弹出二极管的一些参数,包括什么击穿电压或者稳压值等等,在那里更改你想要的参数,再试试另存看看能不能保存成一个你想要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