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TR、TH、J、L、CN、K、X都代表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2022-04-08):
电路板上的TR、TH、J、L、CN、K、X都代表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
    Tr:三极管(transistor);

    TH:热敏电阻(thermistor);

    J:跳线或跳接点(jumper);

    L:电感(inductor),L6表示编号为6的电感;

    CN:接插件;

    K:继电器;

    X:晶体振荡器,陶瓷谐振器(crystal, ceramic resonator)。

网友:
    在电子领域中Tr:三极管(transistor),TH:热敏电阻(thermistor),J:跳线或跳接点(jumper),L:电感(inductor),CN:接插件,K:继电器,X:晶体振荡器,陶瓷谐振器(crystal, ceramic resonator)

    在20世纪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的电子元器件工业使整个世界和人们的工作、生活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子元器件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电子工业的发展历史。

    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电子装置变的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了电子装置必须具有可靠性、速度快、消耗功率小以及质量轻、小型化、成本低等特点。

    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集成电路的设想后,由于材料技术、器件技术和电路设计等综合技术的进步,在20世纪60年代研制成功了第一代集成电路。

网友:
    各个厂商都有自己的元件库,画电路图时的元件都从库里抓来的(大厂),对于一些不常见的,比如CON,JP,各个厂商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

    R(电阻)、FS(保险管)、RTH(热敏电阻)、CY(Y电容:高压陶瓷电容,安规)、CX(X电容:高压薄膜电容,安规)、D(二极管)、C(电容)、Q(晶体管)

    ZD(稳压二极管)、T(变压器)、U(IC芯片)、J(跳线)、VR(可调电阻)、W稳压管、K 开关类、Y 晶振。

    电路板上常常见到R107、C118、Q102、D202等编号,一般情况下,第一个字母标识器件类别,比如R代表电阻器,C代表电容器,D表示二极管、Q表示三级管等。

    第二个是数字,表示电路功能编号,如“1”表示主板电路,“2”表示电源电路等等,这是由电路设计者自行确定的;第三、四位表示该器件在该电路板上同类器件的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