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鼠线

楼主(2022-04-08):
pads画板时地线没有走,想覆铜后全部自己连接在地铜上。覆铜后实际已经全部连接在一起但是鼠线还在是否表示还没有连通,如图所示,怎么解决!刚学的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你在GND网络覆铜了,还有鼠线联在一过孔上,这是正常的。你可以在颜色的设置中,关掉鼠线的显示,这样就没有了。最后你担心没有联起来,你可以通过设计检查来看看你的设计有没有全部走好。有没有短路或间距小的现象。这一部你一定要做。这时候也会出现,在GND网络中的过孔没有联起来的错误提示,你就用走线的方式把提示的孔与同络的点联起来。之后你再检查。通过多次来完成。才能保证你的产品是好的。起码没有低级错误。

网友:
使用 VIEW-->NET-->DEFAULT --->选择 NONE,就OK了,不要显示鼠线

网友:
你检测下有没有连接错误,没有的话就OK了,再把连线隐藏起来就行了

网友:
直接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