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CPU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2-04-08):
    FPGA设计CPU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FPGA的CPU相对于单片机而言,它的主频比较高,一般有50M,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主板的运行更加稳定。可以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

网友:
    FPGA的CPU还嵌入了许多不同功能的内核,可以完成部分BSP功能。

网友:
    1。便于在硬件平台固定的情况下,更新升级CPU。
2。便于扩展CPU的指令集。
3。便于在系统Debug,或追踪特定信号。
4。便于评估不同品牌,架构CPU在系统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