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关于矩阵的问题

楼主(2022-04-08):
各位老师,我从excel中读取了2我想把其中一列数据里的NaN和0去除,然后把另一列对应的数据也去除(也就是excel里的删除某行值扩展至其他列),保留余下的2列新矩阵。请问该用什么函数,如何编写。

网友:
有好几种思路: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遍历,用isNAN 函数和 ==0 来进行判断,满足条件就不读。

网友:
可能说的不够清楚,比如我有下列2列数据,大概有几千行吧。
A列    B列
1959  0
1960  NaN
1960  3.5
1961  0
    。
    。
    。
2017   60.2
我想只要B列中大于0的值,去除其它的值,同时也去除A列对应的年份值,然后形成一个矩阵再进行下一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