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PCB时出现绿色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08):
    Manufacturing项中的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Silk To Silk Clearance我都改成0了,另外我移动一个元件整个网络就绿色怎么办?

网友:
    安全距离不够

网友:
    出现亮绿色是出现错误或违规造成,具体原因很多,需要慢慢查找,比如你在放置或移动库元件时,和其周围的元器件过近或重叠,就会出现亮绿色,需要挪动到新的位置,来排除违规,绿色就消失了。

网友:
    应该是元器件之间的距离不够安全

网友:
    DR进入PCB规则约束管理器,间距规则中把忽略器件封装间距打上对钩

网友:
    可以先关掉实时DRC,或设置器件的安全间距

网友:
    单个器件引脚之间Sold、Paste过近吧,这个改规则没用,关闭DRC就行

网友:
    SMD PAD到SMD PAD 的间距设置小一点,测量一下PIN到PIN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