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电子元器件采购要注意什么?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

楼主(2022-04-08):
    ic电子元器件采购要注意什么?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

网友:
    ic电子元器件不仅关系着产品的功能还会关系到产品的寿命,所以ic电子元器件的品质方面,采购必须严格把控。采购可以通过品牌、同类产品、商业标准、材料和制造方法规格、性能或功能规格、工程图纸、样品、工作说明书来判定产品品质,再决定是否值得合作。

网友:
    采购需要彻底、深入的了解ic电子元器件,这样才能选择到可靠的代理商,在选定了代理商后,可以要求代理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根据ic电子元器件的型号和数量以及运输方式给出报价,采购需要根据市场行情和代理商进一步商谈供货价格。

网友:
    1、品质方面必须精益求精
    2、按部件的型号,数量进行询价
3、交货要求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