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pads2007电脑的最低配置要求?

楼主(2022-04-08):
我只是 普通的做图。layout 。谢谢。详细点追加。去组装这样一台电脑的大概价格。谢谢。我的分很多。公司的电脑配置是2g内存的 标准配置。我的意识是在宿舍随便搞点东西,丢了也不可惜的那种。只要可以运行的了这个软件的就可以的。谢谢。不晓得1g标准配置的内存运行怎么样的。呵呵 我想要详细的谢谢。

网友:
就用这个吧
cpu E5300 410
主板 微星(MSI)P43T-C51主板(INTEL P43/LGA 775) 510
500G硬盘(西数或希捷) 300
显卡 Gt210 用一线牌子 昂达 铭瑄 七彩虹 都可以 299-320
内存 2G 300
电源 航嘉 长城 180
显示器 AOC也能凑合 900 要想好的 三星 飞利浦呗

网友:
PADS2007要求的配置不高,我去年用512内存都能跑,所以现在的任何配置的电脑除了上网本,其他的都能运行得了的。放心配吧。现在都啥年代了,普通配置的电脑跑个软件,那是小case。

网友:
这个软件啊几百块去淘个二手机都跑的起来丢了还不心痛。500-600元可以搞定了。加个显示器千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