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软件测试的可靠性和全面性?

楼主(2022-04-08):
怎么保证软件测试的可靠性和全面性?

网友:
我们在做一个开始实施测试之前,我们就需要尽量的要考虑到:
1.我们测试的对象是什么?
2.在什么环境下实施我们的测试工作?
3.我们的测试所要花费的时间、经费和资源(最好还是不要超出预算的为好,不然可能老板不支持我们的工作,反倒是个麻烦了!嘿嘿)?
4.制定的实施方案是否可行性?
5.制定的实施方案所担当的风险系数有多高?
6.是否还有更好的可降低风险的实施方案?
7.我们的测试工作以什么样的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成绩?(甚至是对工作的奖惩办法等)
8.是否有对于工作风险的控制方案。
9.工作中,任务交代的是否够清楚?以免让执行者随意瞎搞,导致对其测试工作不可控。
10.项目成员对这个要测试的对象的理解程度有多深?
11.测试人员的组织和管理方案是否可靠?
等等…
而要验证我们的测试是否有较高的可靠性,我所想到有两点:
1.测试结果的可信性
2.测试后的软件可靠性
而对与软件测试的全面性这个问题,很容易让人想到从测试用例的覆盖率来表现。

网友:
找一些 完全不懂这套软件 而且 电脑水平一般的人
你在旁指导 但是 你别碰 让她们折磨它
就可以完全体现出 软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