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1.5 原理图库好像有BUG?

楼主(2022-04-08):
因为使用习惯问题,一直使用低版本AD软件。
使用中发现AD17.1.5 原理图库好像有BUG。具体表现为:在原理图库中编辑元件时,选中所有元素左键选中按空格键不能旋转方位。重装了2次软件为解决问题,安装16.0.5版本就没有这问题。在另外一台WIN7  32系统上测试AD17.1.5仍然有此BUG。论坛的大佬门帮忙测试一下。

网友:
一直用的AD09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看看是不是快捷键设置的问题

网友:
经测试AD18.1.7  AD17.1.5在原理图库中,元件不可以整体旋转。

AD9.4.0.20159   AD21.8.1在原理图库中,元件可以整体旋转。

绝对不是热键占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