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各个管脚的电压

楼主(2022-04-08):
    FPGA上有些管脚接VCC3.3的电压,有些要接1.2V的核心电压?请问这两个电压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FPGA的供电基本都有核心电压(VCCINT)和IO电压(VCCIO)两种,有些FPGA还有其他辅助电压,如VCCAUX,VBAT等
    核心电压是FPGA内部逻辑运行需要的电压,不全是1.2V,由芯片的制造工艺而定,需要查阅具体的数据手册
IO电压,顾名思义,用于FPGA的IO端口供电。如楼主所说的接3.3V,是由于对应的IO需要支持3.3V电平的输入输出(主要考虑输出),就必须用3.3V供电。基本现在的FPGA都支持IO分BANK,不同的BANK可接不同的IO电压,以适配多种电平逻辑的需求。

网友:
    3.3V一般都是TTL电平的,其他电压一般用处其他电平,如差分

网友:
    FPGA 器件属于专用集成电路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是可编程的逻辑列阵,能够有效的解决原有的器件门电路数较少的问题。FPGA 的基本结构包括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可配置逻辑块,数字时钟管理模块,嵌入式块RAM,布线资源,内嵌专用硬核,底层内嵌功能单元。
    由于FPGA具有布线资源丰富,可重复编程和集成度高,投资较低的特点,在数字电路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FPGA的设计流程包括算法设计、代码仿真以及设计、板机调试,设计者以及实际需求建立算法架构,利用EDA建立设计方案或HD编写设计代码,通过代码仿真保证设计方案符合实际要求,最后进行板级调试,利用配置电路将相关文件下载至FPGA芯片中,验证实际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