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感光二极管?

楼主(2022-04-08):
感官二极管的作用和概念?

网友:
    光电二极管是在反向电压作用在工作的,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极其微弱,叫暗电流;有光照时,反向电流迅速增大到几十微安,称为光电流。

网友:
    光的强度越大,反向电流也越大。光的变化引起光电二极管电流变化,这就可以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成为光电传感器件这就是感光二极管

网友:
    感光二极管就是光电二极管进行光电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