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_skill 无效求解决

楼主(2022-04-08):
    重新安装cadence 后 eda_skill 无法正常应用。如何解决。之前的安装包丢失!!!求教!!

网友:
    你有将stella下的env里的文件copy到pcbenv中吗

网友A:
    重装后HOME路径重置了,肯定会乱。把HOME路径指向为你之前使用的路径(之前env的上一级目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后HOME路径重置了,肯定会乱。把HOME路径指向为你之前使用的路径(之前env的上一级目录)即可。

    之前的都删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都删除了!

    那就重装吧。。加群不是可以免费下吗?

网友:
    那就重装吧。。加群不是可以免费下吗?

    在哪里可以免费下呀

网友:
    那就重装吧。。加群不是可以免费下吗?

    在哪里可以免费下呀

    你去找找eda365的官方群。

网友:
    那就重装吧。。加群不是可以免费下吗?

    在哪里可以免费下呀

    你去找找eda365的官方群。

    好的  谢谢  有群号提供吗?

网友:
    那就重装吧。。加群不是可以免费下吗?

    在哪里可以免费下呀

    你去找找eda365的官方群。

    好的  谢谢  有群号提供吗?

    没有,你自己搜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