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和nfc手环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4-08):
    RFid和NFC手环有什么不同?' I! m: a: m# c

网友:
    RFID的概念比较大,NFC手环是RFID的一种应用。NFC读写器YW-607可以读写NFC手环,都是RFID应用中的一种。

网友:
    买了个NFC手环但是貌似作用不大,除了刷公交卡,也没别的作用了

网友:
    NFC是即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大多用在公交卡中,只能说它是RFID技术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