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V转3.3V的电路多次电容出现短路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08):
请问5V转3.3V的电路多次电容出现短路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什么原因?你的图呢?

网友:
    晒图,正常不应该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吧

网友:
    5555555555,有图有真相

网友:
    电路没问题,是电容本身的问题,另外关注3.3有没有静电或解除浪涌可能。

网友:
    电容受应力破裂导致短路,拿坏的电容可以找厂商分析是不是因应力导致的破损短路。

网友:
    考虑电容的质量或其他因数将它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