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的电源层周围是否铺地?

楼主(2022-04-08):
4层板的电源层, 如果在四周有空白区域,也就是可以不铺电源的地方,是把这部分也铺电源呢?还是铺地呢?

网友:
    鋪地,在不影響其他訊號情況下,增加一些GND VIA。

网友:
    建议全部铺电源,要么不铺。

网友:
    如果铺地的话,会造成一个闭合线圈,根据安培定律,闭合线圈会产生额外磁场,对高速信号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