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器的原理是什么?会不会损坏电池?

楼主(2022-04-08):
无线充电器的原理是什么?会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
无线充电技术利用近场感应,由无线充电器将能量传送至需充电设备,该设备使用接受到的能量对电池进行充电,且为设备本身的运作提供能量。由于无线充电器与充电设备之间通过电感耦合来传送能量,因此无需电线连接,可以做到无导电接点外露。

网友:
无线充电器分为快速充电和正常充电两种类型。

网友:
正常使用无线充电器给手机充电,避免手机在充电的时候打电话或边充电边玩手机是不会损害手机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