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电磁屏蔽仿真图 如何读屏蔽效能

楼主(2022-04-08):
ansys中最后对电磁仿真最后的仿真图,如何知晓屏蔽效能?

网友:
根据从网络分析仪中读取的对应于不同频率下,输出(屏蔽后)能量Eout, 输入(屏蔽前)能量Ein, 按下式子]计算屏蔽效能: SE= -20 lg (Eout / Ein).
然后,以不同的频率为横坐标,以该频率下的屏蔽效能为纵坐标做曲线,这个就是屏蔽效能曲线.

网友:
提取屏蔽前和屏蔽后数据对比